怎么解析数字电视广播复用帧

楼主(2008-03-04):
怎么解析数字电视广播复用帧
有关数字电视广播接收信号的解析
数字电视
广播

网友A:
接受到数据包后分析PID之类的就可以了,你可以下载文档来看,上面都有各个数据段之类的说明。网上也有源码。

网友B:
feitian lee 有没有详细网址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