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1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关于89c51计数器的问题
我想计数器每一个指令周期就自动加一,到某个外部中断到来(INT0),就读出计数器的值,该如何写代码?
最好是C的,先谢了大侠了!!!
计数器
如何
最好

网友A:
你是指51自带的计数器还是自己的一个变量?
一个指令周期触发一个中断,然后执行中断函数?
不明白!mark一下!

网友B:
就是使用自带的计数器,不知道如何使用才能精确~~~

网友C:
计数器计机器指令周期????
你用汇编试下好了 比较精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