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如何使用toolhelp.lib的函数?

楼主:
我用的是WinCE5.0
编译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rocess32Nex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

在用到Process32Next()等的文件里加了下面两行还是没用。
#pragma comment (lib,"toolhelp.lib")

在taskbar工程的Setting->link->Additional Libraries里加toolhelp.lib或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toolhelp.lib还是没用。

请问各位高人,我该怎样做才能把toolhelp.lib加到hpc里来?

网友:
LZ的HPC是PPC的系统吧?
toolhelp.lib做为Core的一部分,应该是可以使用的。关键在于SDK是否支持它!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5.0
下面两个文件都是存在的:(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toolhelp.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MIPSII\RETAIL\toolhelp.lib

网友A:
在定制时加入toolhelp API,输出SDK里面才会有toolhelp.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WinCE5.0
下面两个文件都是存在的:(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toolhelp.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MIPSII\RETAIL\toolhelp.lib

HPC的CPU是什么?SH系列、还是ARM系列。
最好是用定制SDK的,而不是用PB的。如果用PB的,要注意CPU的类型一定要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在Setting里把toolhelp.lib加上,然后在LIB路径上把LIB存在的路径加上,头文件包进来就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SDK里没有,直接指定它的位置也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没有加入toolhelp API的话系统缺少toolhelp.dll文件,你找到toolhelp.dll才能确保运行

网友:
编译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实际运行的话是需要Image里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WinCE5.0
下面两个文件都是存在的:(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toolhelp.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MIPSII\RETAIL\toolhelp.lib

HPC的CPU是什么?SH系列、还是ARM系列。
最好是用定制SDK的,而不是用PB的。如果用PB的,要注意CPU的类型一定要是一样的。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toolhelp.lib  用于模拟器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MIPSII\RETAIL\toolhelp.lib 用于MIPSII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定制时加入toolhelp API,输出SDK里面才会有toolhelp.lib

加了Catalog -> Core OS -> Core OS Services -> Debugging Tools -> Toolhelp API之后,问题依然存在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吗?

网友:
#
# This is the standard rule for EXEs
#
explorer::
        @set TARGETTYPE=PROGRAM
        @set TARGETNAME=$@
        @set SOURCELIBS=
        @set TARGETLIBS=$(SG_OUTPUT_SDKLIB)\coredll.lib %%TARGETLIBS%%
        $(MAKE) /NOLOGO $(SG_OUTPUT_OAKTGT)\$@.exe

改成:
#
# This is the standard rule for EXEs
#
explorer::
        @set TARGETTYPE=PROGRAM
        @set TARGETNAME=$@
        @set SOURCELIBS=
        @set TARGETLIBS=$(SG_OUTPUT_SDKLIB)\coredll.lib %%TARGETLIBS%% $(SG_OUTPUT_SDKLIB)\toolhelp.lib
        $(MAKE) /NOLOGO $(SG_OUTPUT_OAKTGT)\$@.exe

就好了。
谢谢navi_dx,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真么解决的  我也碰到了 求解释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