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C卡的总线选择

楼主(2008-08-26):
关于MMC卡的总线选择
刚开始看相关的文档
有几个问题
1。是否需先 bus testing 再 bus switch?
2。bus testing的作用是什么?
3。如何确定 power class 的具体值?
比如我把总线从1比特变到4比特,具体步骤是什么?!
多谢多谢
具体步骤
testing
比特

网友A:
MMC一般都是1bit的总线..
只有新标准的MMC可以支持4bit和8bit总线...

网友B:
具体步骤的话,还是看sepc吧..根本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