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的拨号连接问题

楼主(2008-07-11):
关于GPRS模块的拨号连接问题
用windows的拨号连接,可以接通网络,上网也没有问题。 拨号设置的是*99***2#
如果用AT命令ATD*99***2#,如何连接GPRS网络?
AT +CGDCONT=1, "IP", " CMNET "
OK
ATD*99***2#
CONNECT
~?}#9}"}&} }*} } }'}"}(}"}%}&~?}#~?}#~?}#~?}#~?}#~?}#~?}#~?}#~?}#
NO CARRIER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问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GPRS
如何

网友A:
对了,再说一下,用的模块是 MC39i

网友B:
MC39I模块本身不含协议的,你需要自己添加协议,这个帖子很多,你搜索一下。。
另外,常规拨号号码都是*99***1#

网友C:
昨天刚跟Siemens的模块产线FAE聊的,才知道MC39是早期产品,不带TCP/IP协议。你既然用,就升个级吧,比如MC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