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仲裁疑问,急!

楼主:
各位大虾,CAN网中同一时间竞争的报文,仲裁失效的如何判断?

网友A:
我一直用带CAN的CPU,没有用过单独的CAN芯片。所以不知道两者是否有差别。
在CPU中的CAN控制器部分,仲裁失败,会有一个寄存器的bit位被置1(或清零,总之是状态改变),这样便于程序来读取。也可以设置成中断,以通知主程序。
估计单独的CAN芯片也会有相应的寄存器,不过是否能设置成中断以触发CPU,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带CAN的CPU,没有用过单独的CAN芯片。所以不知道两者是否有差别。
在CPU中的CAN控制器部分,仲裁失败,会有一个寄存器的bit位被置1(或清零,总之是状态改变),这样便于程序来读取。也可以设置成中断,以通知主程序。
估计单独的CAN芯片也会有相应的寄存器,不过是否能设置成中断以触发CPU,就不清楚了。
我用的是AT917X256,带CAN控制器。数据手册上说若将CAN_MR的DRPT域(Disable Repeat)设置为0,则“When a transmit mailbox loses the bus arbitration, the transfer request remains pending.”,若设置为1,则“When a transmit mailbox lose the bus arbitration, the transfer request is automatically aborted. It automatically raises
the MABT and MRDT flags in the corresponding CAN_MSRx.”,是否是后者。但后者似乎表明报文一旦仲裁失效就不会继续竞争,除非重新激活。另外,你说的设置成中断具体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T917X256,带CAN控制器。数据手册上说若将CAN_MR的DRPT域(Disable Repeat)设置为0,则“When a transmit mailbox loses the bus arbitration, the transfer request remains pending.”,若设置为1,则“When a transmit mailbox lose the bus arbitration, the transfer request is automatically aborted. It automatically raises
the MABT and MRDT flags in the corresponding CAN_MSRx.”,是否是后者。但后者似乎表明报文一旦仲裁失效就不会继续竞争,除非重新激活。另外,你说的设置成中断具体为何?

看说明,如果设0,一次仲裁失败后,仍然保持请求,会等待下次总线的IDLE状态,也就是说还会继续尝试申请总线控制权。
如果设1,一旦失败就不会继续竞争了,自动放弃,并且将MABT and MRDT标志位置位。

那么你就可以读取MABT and MRDT来判断是否仲裁失败了。如果你希望能持续竞争,那就设0,让controller自动反复竞争,直到成功为止。

应该有一个标志位表示是否竞争成功的。

设置中断要看CPU是否支持了,CAN接收中断,发送中断,仲裁中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