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evc4.0编译后连接模拟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从网上下载了一个mp3播放器的代码应该是wince5.0自带的媒体播放器,在EVC4.0下能够编译,但连接后启动模拟器时就弹出一个对话框,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SDK是自己导出的,不是标准的SDK,CPU没选是在模拟器下运行的)

The   specified   file   isn't   a   valid   CE   boot   image.
The   internal   signature   is   missing   or   the   section   lengths   or   checksums   are   incorrect.

请问高手是不是我的SDK有问题?但导出SDK时没有错误提示呀,求救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sdk没有错误,但是不一定能够支持你的那个evc程序。
在build 镜像的时候,多半是参数不正确。比如系统内存能否大于32Mb 等等。

还有可能是版本问题,把evc工程的所有额外的文件都删掉。
再看看。

仅供参考 。

网友:
"在build   镜像的时候,多半是参数不正确。比如系统内存能否大于32Mb   等等。"

请问zlcs8921什么是参数不正确?我刚刚才接触WinCE,EVC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能推荐几本学习WinCE,EVC必看的书吗?

我现在把所有的.h,.cpp,和一些资源文件拷到新建的一个空工程后,编译没问题,连接出问题了?如下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0218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nfiguration: 0218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atisticsdlg.cpp
adddeletedlg.cpp
addtracksdlg.cpp
aygshell_helper.cpp
ceplayer.cpp
ceplayerutil.cpp
decibels.cpp
mpcontainer.cpp
mpeventsink.cpp
openurldlg.cpp
optionsdlg.cpp
playerwindow.cpp
playlistdlg.cpp
playlistmgr.cpp
plist.cpp
propertydlg.cpp
selectplaylistdlg.cpp
basedialog.cpp
Linking...
ceplay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Initialize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ool __cdecl InitPlayer(struct HINSTANCE__ *)" (?InitPlayer@@YA_NPAUHINSTANCE__@@@Z)
ceplay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Uninitializ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ool __cdecl FiniPlayer(struct HINSTANCE__ *)" (?FiniPlayer@@YA_NPAUHINSTANCE__@@@Z)
mpcontain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StringFromCLSI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long __thiscall CMPContainer::CreateControl(struct _GUID const &)" (?CreateControl@CMPContainer@@QAEJABU_GUID@@@Z)
mpcontain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CreateInstan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long __thiscall CMPContainer::CreateControl(struct _GUID const &)" (?CreateControl@CMPContainer@@QAEJABU_GUID@@@Z)
plis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CreateInstance
property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CreateInstance
mpcontain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SysFreeString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long __thiscall CMPContainer::OpenFile(unsigned short *)" (?OpenFile@CMPContainer@@QAEJPAG@Z)
playerwindow.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SysFreeString
property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SysFreeString
mpcontain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SysAllocString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long __thiscall CMPContainer::OpenFile(unsigned short *)" (?OpenFile@CMPContainer@@QAEJPAG@Z)
playerwindow.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SysAllocString
property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TaskMemFre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long __thiscall CPropertyDlg::AudioInfo(struct _AudioInfo *,struct IBasicAudio *,struct IAMNetShowExProps *,struct IAMSecureMediaConten
t *)" (?AudioInfo@CPropertyDlg@@AAEJPAU_AudioInfo@@PAUIBasicAudio@@PAUIAMNetShowExProps@@PAUIAMSecureMediaContent@@@Z)
emulatorDbg/0218.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7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0218.exe - 13 error(s), 0 warning(s)

楼上的高手能不能给看看出什么问题了,怎样解决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