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6.0开发中关于Emulator的问题(如何自制SDK,Emulator)

楼主:
我刚刚接触WinCE,我需要做的事情是在一般WinCE设备上开发应用程序,我打算自己在PB6.0上导出一个一般的WinCE6.0的SDK并安装,然后在VS2005上写代码,通过WinCE6.0仿真器看到代码的效果。
现在我按照网上的文章“WinCE6.0安装顺序”依次安装了下列软件:Microsoft ActiveSync 4.2,VS2005TeamSuite+sp1,WinCE6.0+WinCE 6.0 PB SP1,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2.0,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接着,我在VS2005中文件==》新建==》Platform Builder for CE6.0,选择OS Design,BSP选择了Device Emuator:ARMV4I,Design Templates选择Custom Device,之后点选了完成,没有改动默认选择。
对生成的OSDesign1执行“build and sysgen”成功,再执行"make run-time image"也成功,在“SDK”下添加了一个SDK,该SDK的属性设置如下:
CpuFamilies属性页中选择了ARMV4I,Device Emulator ARMV4I Debug
Emulation属性页中Configuration选择Device Emulator ARMV4I Release
对该SDK执行“Build”,结果失败,错误信息为:
Warning: The SDK that you are building includes a Device Emulator run-time image configured to enable KITL. This might prevent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ools from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device.
Error: Platform Builder cannot find the Device Emulator run-time image that i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DK. Make sure that the Device Emulator configuration you selected is valid and has been built.

我如何能达成我的目标呢,这个过程中有哪些设置需要注意呢,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但是没找到在BSP选择哪一部选了“Device Emuator:ARMV4I”的文章。

网友:
晕,不能修改自己的帖子,所以只能通过回复来修改了。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在一般WinCE设备上开发应用程序======》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以一般的WinCE设备为目标(而不是特定的PPC,PDA或智能手机)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
眼见这个问题慢慢的沉了下去,是不是这个问题很菜大家都不屑于再解释啊,还是大家都忙着准备年货去了?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估计是你定制平台时的属性没有配好,KITL是不能选的。你应该Disable掉。

如果你只是做应用程序的话,你就到下载吧。

今天刚做的WinCE6.0的SDK,简单测试了一下能用。支持.NET Compact Framework。

使用中有问题的话再说。

网友:
我刚刚接触WinCE,你提供的中文SDK我有下载,用过,好用,我想了解一下中文SDK的开发过程,可以交流一下吗?我邮箱sky_cpp@yahoo.com.cn,不胜感激!~~~

网友:
好用就行了。^_^

开发过程不是很复杂,百度一下,你就知道。^_^

网友:
在属性配置里面:Enable Kitl 和kernel debugger不要选,要disabled

网友:
我曾经Sysgen成功了,但是生成SDK时总失败,苦恼ing…最后,再Sysgen时都不成功了,嘿嘿…楼主的问题在定制时把不该选的选项去掉就OK,百度上有很多介绍的,呵呵…

网友:
版本不匹配吗

可能是选择的版本不一样吧,编译BSP时用的Release版的,但是SDK选的是Debug版的,就会有第二个问题出现,Error: Platform Builder cannot find the Device Emulator run-time image that i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DK. Make sure that the Device Emulator configuration you selected is valid and has been built.至于第一个就不知道了,我就出这个比较低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