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EVC 的区别

楼主:
VC和EVC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VC是windows平台下的编程工具.
EVC全称是embedded visual c++ 是在嵌入式下使用的VC.EVC的使用方法和VC很类似,如果VC使用习惯了,EVC上手很快.

网友:
这个我清楚,我想知道他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evc 和VC从使用上没有区别,只是EVC中的MFC类库提供的函数比MFC少.WIN32API也不一样

网友:
EVC比VC耗资源小,但EVC支持的API函数没VC多,有很多的API函数在EVC上都不支持,就是支持的API函数他们的参数可能也有不同。

网友:
lenux请好说详细一点,多谢了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使用在PC上,一个使用在嵌入式系统上.
在编程方面区别不大.

网友:
就是evc使用的api都是unicode的(WCHAR),而pc上都是ascII(char)的。

还有有些api在evc中不能使用,不过都能找到替代的。

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区别就是两个开发工具的区别,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是微软两个不同的开发组开发的,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你为什么不问C和JAVA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