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和PB

楼主(2008-03-13):
ADS和PB
问大家个问题 裸板用ADS 做系统用PB
那么做驱动用什么啊??谁能帮我区分下ADS和PB 我还是分不太清楚啊 !
系统

网友A:
谢谢各位大侠 来给小弟说说啊

网友B(2008-05-14):
给说说啥

网友C:
驱动可单独做的,只是用PB打包到系统了,你甚至可以用EVC建个驱动的工程,编译成dll之后,在添加到OS里面去,在PB中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D:
PB既可以定制操作系统,也可以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