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atform Builder4.2下编译成功,但在运行时显示无法运行?

楼主:
在Platform Builder4.2下编译成功,但在运行时显示无法运行!

编译成功后生成,可执行文件server.exe

但在Platform Builder4.2生成的环境下,运行server.exe,显示无法执行,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非常感谢!

网友:
编译成功后不一定能运行

而且有可能上次编译能运行的东西,再次编译就是启动不了。我刚才就遇到了。PB很不稳定,一点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A:
你编译的什么东西?server.exe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的什么东西?server.exe是什么?

估计是他的应用程序名,楼主,表达清楚点哦。都不明白你的问题所在

网友:
server.exe 是公司项目,你让我如何说的过多。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服务器端的东东!
请多原谅吧!

我主要想问:有什么原因能导致,PB编译成功但无法执行!

网友:
应用程序,建议不用PB,而用evc开发编译,也方便调试。你能提供的信息太少,要回答你的问题就像是猜谜。

网友:
以前编译完,能启动吗?

这次LZ修改了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