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计算机是怎么进行交换数据进行互连的

楼主(2008-01-02):
触摸屏与计算机是怎么进行交换数据进行互连的
请问各位大虾,触摸屏与计算机是怎么进行交换数据进行互连的,感激不尽!
触摸屏
计算机

网友A:
触摸屏接口应该和键盘或鼠标相似。

网友B:
一般先AD采样,获取X轴,Y轴对应的电压,再由触摸屏控制器,读取相应的值。
至于电压值和触摸点的对应关系,是由操作系统决定的。所以一般初次开机,会有触摸校正,用5个点,来生成相应的计算方程式。
底层驱动只读取AD采样值,会有一定的算法以保证精度,最简单的:多次读取,舍弃偏离值。
OS通过相应的函数,获取AD采样值。
就这样。

网友C:
续楼上,现在用最多的一般是4线电阻式触摸屏,根据电压矩阵计算位置,一般由专用的触摸屏控制器完成工作。一般的mcu有集成的控制器,或者第三方独立的芯片。还有的芯片附加此功能,比如有的音频片子。。。。

网友D:
如果你能了解触摸屏是怎么组成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数据交换随便你用哪个I/O口都行!

网友E:
有没有更详细点的介绍啊?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可是理解这方面的内容啊.如果哪位有更详细的请发到这个邮箱上xieua@163.com,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