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出现警告,请问如何修改程序

楼主:
各位大侠:
        好!
    用KEIL 汇编有警告,请问如何根据下面的提示,去修改程序,我的程序是:
; 这是TLC549汇编程序, 文件名为TLC549.ASM
; 功能:本程序主要是读出输入通道ANALOG IN的
;       模数转换值,并将转换值放在RAM单元40H中。

CLK      EQU P1.0
DOUT     EQU P1.1
CS       EQU P1.2

         ORG 0000H
         CLR CLK
         SETB CS
         MOV R0,#10H   ;延时程序
WAIT:    NOP
         DJNZ R0,WAIT
         CLR CS
         NOP
         NOP
         MOV R1,#08H   ;串行转换部分
LOOP:    SETB CLK
         SETB DOUT
         MOV C,DOUT
         RLC A
         CLR CLK
         NOP
         NOP
         DJNZ R1,LOOP
         MOV 40H,A     ;将结果放入40H中
         SJMP $
             END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assembling TLC549.ASM...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0H
    TO:      0002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2A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47
creating hex file from "TLC549"...
"TLC549" - 0 Error(s), 3 Warning(s).

网友:
把KEIL工程里自带的那个自动加入的那个文件从工程里去掉,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libing7:
     你好!
       谢谢你,按照你的方法问题确实解决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个上电初始化startup.a51文件干掉,那可是工程自带的啊,那个文件是可以由用户修改的啊,我已经把第一个警告搞定了,它说程序代码空间出现重叠,我把地址改了一下就好了,但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2AH
这两个警告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能帮我一起想一想好吗?问题解决马上结帐,OK?

网友:
这位大侠的答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