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该选什么平台?

楼主(2008-01-18):
求助!我该选什么平台?
小弟在准备做一个关于硬盘检测东东,打算做成嵌入式的用winCE系统,我该选择什么样的板卡?
检测

网友A:
一般的板子只有usb接口,我总不能再买一堆usb转IDE,转SCSI的转接口?

网友B:
选择PC104工控机,一般的工控机都带IDE接口的,买时先询问是否包含IDE接口和控制器.

网友C:
就这点东西,建议你直接“裸奔”,不值得搞个操作系统

网友D:
硬盘检测还用系统阿。

网友E:
没办法啊,一切都是boss指定,boss简直就是我们的客户

网友F:
昭营(ICOP)的用自己研发Vortex86SX SOC 设计的工控板卡有4个USB接口
建议你去看看
www.icop.com.cn

网友G:
用x86架构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