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嵌入式开发,有段代码不懂,怀疑中。。。

楼主:
代码大致如下:
int main()
   ...    /*此处设置一断点

   ...
   while(1);

   return 0;
}

这段代码非常简单,我在main函数第一行设置了个断点,以我们C的知识,
程序会在while(1)处无限循环下去,然而为什么实际运行时,运行过
while(1)语句后,程序会重复地回到断点的地方啊?好象main函数在
不断被调用执行啊?
晕啊!

网友A:
什么平台?什么环境?什么CPU?
看门狗。

网友:
应该是个中断例程

等待中断执行.

请看中断服务程序处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平台?什么环境?什么CPU?
看门狗。

是ARM,
调试状态下。

网友:
有没有操作系统?
linux下的?

网友A:
ARM?那估计就是我在1楼说的,被看门狗给复位了。先关了内部的看门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操作系统?
linux下的?

没有,裸机,
试验板,
通过Multi-ICE和板子通信调试,
AXD跟踪代码时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那估计就是我在1楼说的,被看门狗给复位了。先关了内部的看门狗。

应该不是看门狗,
而是定时器中断。

网友:
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有效的中断环境,其实它每执行一个中断语句都会检查一下中断的溢出位是否溢出。

像 while(1);如果在平时我们接触的windows下使用的普通编程,它就会不停地死循环下去,但是单片机就不会,因为如果你设置了中断,它每执行一个指命都查一下中断标志位是否被置为1,如果是的话,那么就从while(1);是暂停下去,然后去执行中断的语句,这个问题,在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也是不懂,后来也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是自已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 while(1);如果在平时我们接触的windows下使用的普通编程,它就会不停地死循环下去,但是单片机就不会,因为如果你设置了中断,它每执行一个指命都查一下中断标志位是否被置为1,如果是的话,那么就从while(1);是暂停下去,然后去执行中断的语句,这个问题,在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也是不懂,后来也没有人告诉我是怎…

中断会去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但是在中断执行完成后会回到刚才被中断的地方继续执行被中断的程序,所以不应该再回到MAIN的第一句去执行呀,同意5楼的观点: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系统被不停的复位了, 可能是看门狗,也可能是MAIN函数里有其他BUG导致系统异常,可以仔细查查.

网友:
关狗,或者不确定的话就查看一下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