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中,IE6.0无法自动弹出软键盘

楼主:
在wince6.0中,IE6.0和在wince6.0中的一样,当鼠标点在地址栏内,无法自动弹出软件盘。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解决呢?
谢谢了!
另外,请问有谁做过将intel的PSM从5.0移植到6.0上呢?我现在一直过去了,但是PSM似乎都没有工作,看不到flash的文件夹。
非常感谢!

网友:
难到在CE6中IE是开源的吗?如果是也许有办法,你在标题栏得到消息的时候设一下INPUTPANEL就OK了。
intel的PSM从5.0移植到6.0这个没试过,纯属是帮顶了。

网友:
IE在CE6.0里是无法自动弹出软键盘的,跟5.0一样,这个好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PSM英特尔好象也不再support了吧,毕竟我们都没有源代码的,没有办法改
或者可以自己重新写个FMD的驱动,这也是完全可行的,以前试过用自己写的FMD驱动替代PSM,不过是在5.0下面做的

网友:
非常感谢,看来IE的这个问题暂时还无解。
关于PSM,楼上好厉害,我写不出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个老外问过移植的问题,不过情况和我不同,看来应该是可以移植的。
我编译就出现很多错误。唉,在试一试。

BUILD: [01:0000000895:ERRORE] registry.lib(Reg_registr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EventModify referenced in function WriteRegistryToOEM
BUILD: [01:0000000896: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EventModify
BUILD: [01:0000000897:ERRORE] registry.lib(Reg_registr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CreateEven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WriteRegistryToOEM
BUILD: [01:0000000898: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CreateEvent
BUILD: [01:0000000899: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CreateMut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G_InitLockAccess
BUILD: [01:0000000900: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MutexCloseHandl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G_DestroyLockAccess
BUILD: [01:0000000901: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EventCloseHandl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G_DestroyLockAccess
BUILD: [01:0000000902: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WaitForMultipl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G_LockWriteAccess
BUILD: [01:0000000903: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ReleaseMut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G_UnlockWriteAccess
BUILD: [01:0000000904:ERRORE] registry.lib(Reg_lowlv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_GetProcAddressW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G_FlashShutdown

网友:
这个错误应该好解,这些函数都可以在Private里面找到,然后看它是生成了哪一个Library,然后它把Link到PSM驱动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