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CoCreateInstance失败

楼主:
原来做的项目用的图是bmp的,图多比较大,想换成png格式的.
所以下了个CCePngButtonST控件.
但是调用SetImage()时,却总是失败.因为CoCreateInstance()不成功.

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
//initialize com ,就是下面这句不成功
if(!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void **)&pIImgFactory)))
{
                return BTNST_FAILEDMASK;
}

在bsp里,已经加上了COM组件,DCOM也加上了,这函数调用还是失败.

是不是还有什么组件要加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定制时 Still Image Codec 等没有加呢? 我猜的.

网友:
有一个IMAGE组件要加进去的

网友:
后来自己解决了..忘了加cod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