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输的奇怪问题

楼主:
Hi all
由于使用芯片的升级,公司使用的vxworks(5.4)的BSP包也随之升级,使用的是tornado2.02
现在目标板的bootrom烧进去,可以正常启动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下载vxworks的映像文件的时候常常出错,提示 rpccore target server can't decode argument或是 time out 之类的,或者open file error...
查代码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开始使用的波特率是57600(console和wdb都是一样的波特率),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下载启动成功。
后来把波特率下降到9600就可以了,后来又发现19200也可以,而38400以上就不行了。请问是不是wdb的问题?可是旧的bsp以前就是用57600...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阿,或者提供一下思路 谢谢。
--! 不要说用网卡,那个芯片没有网络模块的。

网友:
查一下串口驱动程序,看是不是支持那么高的速率。
还有,串口线检查一下,线最好短一点,能屏蔽一下最好,串口速率高的时候,对信号要求还是比较挑剔的

网友:
下载的话跟WDB应该没有关系的。
WDB调试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影响。我们以前用过38400下载可以,但WDB调试的时候很容易断掉,降速率就又可以了。找根好点的串口线后出错的几率会小点

网友:
查一下串口驱动程序,看是不是支持那么高的速率
你的意思是指scaler的设置吗?那是正确的
串口线...我回去检查检查
烦阿 那么古怪的问题

网友:
唉 看来是没人的了
谢谢楼上的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