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斷電保護中的備用電池一般是什麼電池?有5V的電池嗎?

楼主(2008-02-20):
問,斷電保護中的備用電池一般是什麼電池?有5V的電池嗎?
查了下,好像是镍镉電池,有3.6V的,不知有沒有5V的??

网友A:
好像是1.2伏的...
要5V,可以用个DC TO DC转一下....

网友B(2008-05-01):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C: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D:
要看你保什么了,保多久.保一块时钟芯片,3V的镍镉電池就可以.保整个设备,5V系统,一般用免维护铅酸电池,UPS上用的.铅酸电池一般以2V单位计,保5V就要用6V电池.AH容量取决于保持时间.要设计低压差稳压电路,充电电路和断电切换备电电路.

网友E:
“断电保护”,什么设备断电?保护什么内容?保护数据不丢失,和保护时钟不复位(RTC)需要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单节Li电池是4.2V-2.7V(也有4.1V,4.3V不过少见),纽扣电池有3V,有2.xV,有1.xV的。
就看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