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MP:谁有编译TCPMP的ARM编译器???

楼主:
我在搞TCPMP,但找不到编译TCPMP的ARM编译器。

哪位有,可以提供:91program@163.com
多谢!!!

网友:
不知道你的platform builder 有没有装上arm的呢。如果装了,可以先打个标准的包,再导出SDK,VS2005可以以该SDK为标准,为你重新编译TCPMP

TCPMP应该是给源码的吧。

网友:
多谢回复!
platform builder 我还没有安装。不知道楼上说的是哪个版本,5.0还是6.0?

网友:
TCPMP直接用evc就可以编译,不用什么“ARM编译器”呀。

网友:
我说的platform builder当然是5.0了,就是用来定制Ce系统的工具,好像没有6.0吧,我现在一直是用5.0,因为6.0的已做为VS的插件了,所以可能以后的应该可以全用VS来开发吧。

首先上面的就说的不对了,因为CPU的不同,那当然要对应于哪种CPU编译才能在你的机子下用  还有,EVC可以支持对多种不同的CPU编译的。

网友:
由于TCPMP代码中,内嵌有汇编语句,所以编译的时候需要armasm.exe。

evc4本身集成有aramasm.exe,但是却不能用,真是麻烦啊!

网友:
不可能用不了,因为我已经编译成功了。

网友:
去ARM公司的官网上面下载一个ARMASM.exe
把它放到对应的目录下再编译就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说你的TCPMP版本和编译步骤吧,急需!
多谢!!!

我编译两个版本,先是模拟器的,下载了nasm.exe汇编编译器,编译成功(否则编译不成功),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
但ARM版本的,一直没有编译成功。当我选择:Win32 [WCE ARMV4] Debug时,出现以下错误:
--------------------Configuration: common - Win32 (WCE ARMV4) Debug--------------------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on .\cpu\arm.asm
ARM Macro Assembler, Version 12.20.9409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84-2001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on .\softidct\mcomp_wmmx.asm
ARM Macro Assembler, Version 12.20.9409  ---  说明用的已经是ARM的编译器了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84-2001
E:\tcpmp\common\softidct\mcomp_wmmx.asm(65) : error A0051: unknown opcode: tmcr
tmcr wcgr1,r14
E:\tcpmp\common\softidct\mcomp_wmmx.asm(100) : error A0051: unknown opcode: wldrd
wldrd wr0,[r0]
E:\tcpmp\common\softidct\mcomp_wmmx.asm(101) : error A0051: unknown opcode: wldrd
wldrd wr1,[r0,#8]
E:\tcpmp\common\softidct\mcomp_wmmx.asm(104) : error A0051: unknown opcode: walignr1
......
好多错误,无法编译

网友:
在ARM的网站上是可以下载到armasm.exe,但是又提示说没有lisence。
唉!!!

网友:
不会啊,我以前编译过,不用另外下载编译器。

网友:
编译到ARM开发板吗?
楼上说说如何编译的。

网友:
哈哈,也去下载了tcpmp的源码。

不知道怎么玩呢,
在2003下倒是编译通过了。
运行时提示language files (...) missed!

网友:
将TCPMP目录中lang目录的文本Copy到应用所在的目录,一般只需要_std和对应语言的两个文件即可。

网友:
结贴,走人!
解决方法:将VS2005中的armasm.exe复制到EVC4使用,没有lisence问题。

其它的armasm.exe存在lisence问题,不能正确使用。当然如果有lisence,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 -!搞了半天,你还在用EVC

网友:
EVC 不好吗?

网友:
谁用誰倒霉

网友:
楼上说得也太那个了吧。

正用EVC,犹如VC6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