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异的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

楼主:
近日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向各位求教。

问题是这样子的,有这样一个函数:
注:编译器为Platform Builder

char fun1(unsigned char * a){
  return a[0];
}

void fun2(){
unsigned char a = 0xAF;
unsigned char b = fun1(&a);
printf(" a=0x%x \r\n",a);
if(b > 183){
   printf(" b > 183 \r\n");
} else {
   printf(" b <= 183\r\n",a);
}
}

如果fun1和fun2在同一个文件,那么结果为:
a=0xAF
b <= 183
到这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fun1和fun2不在同一个文件,结果却为
a=0xFFFFFFAF
b > 183

很奇怪的结果,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不在同一个文件,是不是一个工程呢?

不要是属于两个进程的吧!

网友:
是同一个工程

网友:
不放在同一个文件里的时候,你是怎么写的?

网友:
刚才用VC6.0写了个控制台的测试程序,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To Yashi:
不在同一个文件的时候,函数还是一样写法,就是在fun2那个文件加上extern char fun1(unsigned char * a)

网友:
To okvictor_20082003
   我用EVC编译一样的程序也没有问题,所以才特别标明是在Platform Builder编译的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其实在ce下写东西任何情况都能出现,真是垃圾。痛苦啊!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编译器的bug,去追究原因没有太多意义。老兄能遇到这样的bug,实在算是倒霉啦。
我觉得嘛,你的工作不是帮微软去发现和解决他们的bug,所以不要再纠缠这个细节了。
CE下如果用EVC,或者VS2005写应用还是很通用的,基本上这种级别的bug应该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