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管理芯片LTC3555,它的EN1使能引脚的表现怎么与 ...

楼主(2008-06-18):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LTC3555,它的EN1使能引脚的表现怎么与数据手册刚好相反?nRST3的表现也刚好与数据手册相反
LTC3555在3个step down DC/DC,其它两个都没问题。
但是对于第一个DC/DC,按数据手册,应该是EN1为高时有输出,为低时没输出,现在刚好。
nRST3的表现也刚好与数据手册相反。
是芯片坏了?我有3块板子,表现都一样,所以这可能性不大。
手册
数据
可能性

网友A:
数据手册中文的么? 如果是的话可能翻译有问题,英文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是你理解错了

网友B:
High为ON,Low为OFF,绝大多数电源芯片都是如此。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不是说3片都一样现象就觉得自己是对的,也许正是3片都范了同样的错误。不过最好联系LT的技术支持,借他们的DEMO board来测试对比一下。

网友:
同样型号的芯片,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以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
所以型号必须精确到最后几位才行。仔细核对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