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6控制rtl8019,16位DMA怎么模拟啊?

楼主(2008-01-30):
LPC2136控制rtl8019,16位DMA怎么模拟啊?
求助 LPC2136控制rtl8019,用16位数据线,16位DMA怎么模拟啊?地址线是用5根GPIO接8019的SA0-SA4,地址00H-1FH,这样可以吗?
数据线

网友A:
我不太理解你的目的
说下我的情况,用LPC2146 模拟8位数据线,我是找了8个靠一起的GPIO,直接把数据打上去就可以了
其他的控制信号,也是用GPIO模拟的,如E,CS 等信号,具体什么状态那要看协议怎么定了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B(2008-05-0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