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ARM9上移植H.264编码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基于ARM9的视频编解码,准备采用H.264标准,现在有点疑惑就是,移植的代码以什么形式嵌在系统里,是做个应用程序,还是在驱动里添加模块??

请教高手~

网友:
可以写一个Direct Show Filter,形式当然是dll了

网友:
是像流接口那样嘛?

网友:
都可以,如果你想一切都自己做,就写一个程序;如果你想省力,就可以写一个filter,然后用directshow,至于接口是啥样的,你要研究directshow,这个不是1,2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过肯定不是流接口。

网友:
不管怎样肯定是应用程序,不是驱动

网友:
你可以用飞思卡尔的 mx27 ,支持硬件的264编解码

网友:
踩一脚学习下先

网友:
分析得精彩.....
很受益!

网友:
出来逛逛 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我研究生项目就是做这个。

代码存在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做视频编解码最重要的是编解码算法。
算法做得好,优化做得足,不管是用来做DEMO还是为别人提供库都没有问题。

网友:
想问LS的你在做课题的时候是用的JM还是X264?

网友:
顶,动手试下,受用了!

网友:
单单是编码解码当然就是应用程序啦,如果你想一边摄像一边编码的话,那就要做个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