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I.MX27平台上有时会 launch 飞掉

楼主(2008-10-13):
急!在I.MX27平台上有时会 launch 飞掉
在我们自己做的平台上, 在 跑到 startup.s 下的launch 函数的时候,有时候会程序会飞掉,不知道大侠们以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给小弟我一些提示?
我在launch 里加了引脚来看是不是 pc的地址变了,结果和正常的情况一样,现在很怀疑是不是从nandflash里搬到外部memory的时候,image 有地方坏掉了?现在小弟实在是想不出方法来验证?请大虾指点?补充一下,跑飞的概率平均10次有一次。
大虾
memory
launch
程序

网友A:
lauch 前把 MMU 关闭掉

网友B:
已经关掉了

网友C:
而且以前在跑飞的时候 串口上会打出一堆乱码,(正常launch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乱码,只是个数少点
像这样: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検试Jz艎觌諹棲双謼'ぶ?媼觌V*肿-'HL急
)
后来我在launch之前等了1s后再launch,就再也没有乱码出来了,包括跑飞的时候(如果不加等待1s,跑飞的时候会一直打出乱码,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狗也能跑死),现在看下来,跑飞的时候(加了等待1s的情况,即没有乱码出来的情况)狗从来没有跑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