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evc控制explore打开一个指定路径的文件夹浏览 ...

楼主(2008-10-13):
请问如何用evc控制explore打开一个指定路径的文件夹浏览?
我要写个evc程序控制打开一个指定路径的文件夹浏览窗
比如触发某个事件,程序能让wince打开存储卡\\sd\\test\\文件夹进行浏览和操作,
SHBrowseForFolder行不行?还是有更简单的办法?
平台:evc4.0+ wince5.0+arm
文件夹
存储卡
explore
wince
如何

网友A:
不行吧!
可以试试创建进程的方法:ShellExecuteEx()

网友B:
SHELLEXECUTEINFO exeinfo;
exe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exeinfo.fMask = SEE_MASK_FLAG_NO_UI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exeinfo.hwnd = NULL;
exeinfo.lpVerb = _T("Open");
exeinfo.lpFile = _T("\\sd\\test\\");
exeinfo.lpParameters = NULL;
exeinfo.lpDirectory = NULL;
exeinfo.nShow = SW_MAXIMIZE;
exeinfo.hInstApp = NULL;
exeinfo.hProcess = NULL;
ShellExecuteEx(&exeinfo);

网友C:
我照你说的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D:
已验证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