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开发版烧写wince碰见的问题

楼主:
我按照用户手册上 先用platform builder定制好了wince内核. 到内核的下载和固化这一步,用jtag烧写第一级引导程序,将nboot_debug.bin烧nadflash的第0块,然后用Eboot.bat把Eboot.nbo写到nadflash的第2个block上. 下边该用超级终端进入设置状态,就是这点出了问题. 我连好串口线,也没插jtag.按主板上的reset复位键, 超级终端也出现了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
itor.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8 seconds.     开始倒记时,可是不管我按enter还是space,都没有进入设置状态,

网友:
最后,超级终端里出来的是如下东西

WinCE NAND Boot v1.00
Dec 17 2003 17:09:34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0 Built Mar 13
2003 23:08:10
Microsoft Windows CE Catfish Bootloader Version 1.2 Built Aug 18 2008 13:51:20
FMD::FMD_Init
TOC_Read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830
  BootDelay: 0xF
  ImageIndex: 1
  IP: 192.168.1.151
  MAC Address: 12:23:34:56:78:89
  Port: 18.153.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10002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100
  dwLoadAddress: 0x8C038000
  dwJumpAddress: 0x8C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40
  sgList[0].dwLength: 0x1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9
  String: ''
  dwImageType: 0x6
  dwTtlSectors: 0xC28E
  dwLoadAddress: 0x8C200000
  dwJumpAddress: 0x8C201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2A0
  sgList[0].dwLength: 0xC28E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A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UDID: 00:00:00:00:00:00
}
-TOC_Read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
itor.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8 seconds.

Launch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IMAGE_TYPE_BINFS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0000, Length:0x4
Downloading RAM image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1000, Length:0x4
Downloading RAM image
INFO: Load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to RAM (address=0x8C200000, sectors=0xC28E,
launch address=0x8C201000)...
System read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0
Using device name: 'SMDK241030857'
-OEMPreDownload: BL_JUMP
::OEMLaunch, ImageStart:0x0, ImageLength:0x0, LaunchAddr:0x0
Eboot setup Kitl from media boot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C201000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1000h
+ToPhysicalAddr:0x8C201000
-ToPhysicalAddr:0x30201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1000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Built on Mar 13 2003 at 22:54:19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current rGPGCON: 10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20010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FMD::FMD_Init
Prescaler:2
           384 clock
                    GetSerialObject Io2Obj
SL_Open 0x31440 (0 opens)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28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CS8900:DriverEntry
###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
### DSK_Init
::: PBT_InitializeAddresses - Success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 SYSINTR_SDMMC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DMA0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Enable
:::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OEMInterruptEnable
+SL_GetStatus 0x31440

up  up 请做过2410开发板wince烧写的朋友指导一下.  从第一步 NandBoot_Debug.BAT,批处理是执行 sjf2410.exe  /f:NBoot_Debug.bin
第2步批处理文件是执行 sjf2410.exe  /f:eboot.nb0,然后到超级终端这一步,中间要不要断电啊,串口线什么时候插啊等等这些细节需要注意什么地方么

网友:
//////////////////////////////////////////////////////////
你确定你是按照开发板手册做的吗?
有时候可能你忽略了一些细节。

你给出的超级终端信息好像你的系统已经启动了

::: SYSINTR_SDMMC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DMA0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Enable
:::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OEMInterruptEnable
--------------------------------------------------------------这些都是OAL层函数硬件初始化发出的信息。
我的下载启动时候会有这些信息出现。

网友:
::: SYSINTR_SDMMC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DMA0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Enable
:::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OEMInterruptEnable

-------------------------这些信息不会在bootloader里面出现吧,因为bootloader根本不需要SD卡什么的,他只是下载,引导启动而已。

网友:
你好,是你所说的系统已经启动了.主板上原来烧过wince,是别人做的,但是有问题,不能用,就是我点lcd屏上对应的图标,没反映.原来负责这个的同事辞职了要我看用户手册如何重新烧写wince.我就执行到超级终端这一步,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不能动了有很多原因的。估计一个人,以前从来没有搞过的有得搞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原因找到了,请教原来的同事解决了.是超级终端 数据流控制设置错了,默认是 硬件 应该选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