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show框架下 音频帧的提取

楼主:
在WinCE6.0的环境下作了一个播放器,用的是Directshow
可以正常播放音乐显示视频

但是现在播放音乐的时候要显示音乐的频谱图
要用到快速傅立叶算法,由时域转换到频域

这里碰到了一个问题,音频的数据帧怎么提取,还有就是不同的采样率之间怎么区分?

网友:
知道在pc上面好像有个IID_ISampleGrabberCB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但是现在我的平台式Wince  下面没有这个COM接口

网友:
.............频谱一般做法是采样硬件上的电压值。。。wince下面貌似还是不太好做。
有个思路就是去采样硬件的上的采样电压来做。ADC..

网友:
我得到PCM数据能不能计算频谱的
我现在打算自己边写一个filter得到解码后的PCM音频数据

网友:
换句话来说
硬件的电压值是不是也是PCM数据

网友:
Directshow 的播放器我也写好的,一直没有实现LZ想要的东东。

方法也了解了一下,可以通过filter来实现,但偶却没有实现。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 谢谢各位了 还是我原来的思路  结贴

网友: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了 还是我原来的思路  结贴

网友:
可不可以介绍下你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