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网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本人使用magicARm2410平台,使用交叉线将实验平台和PC机连接好,设置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从PC机通过IP地址可以ping到实验平台,但是从实验室平台无法ping到PC,实验平台可以ping到自己,这是为什么啊?我想做webservice实验,没有网络我没办法进行啊,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
PC一般都有防火墙之类的,这样的话是Ping不通的,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肯定PC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 huashizhixin 的帖子:
各位大哥,本人使用magicARm2410平台,使用交叉线将实验平台和PC机连接好,设置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从PC机通过IP地址可以ping到实验平台,但是从实验室平台无法ping到PC,实验平台可以ping到自己,这是为什么啊?我想做webservice实验,没有网络我没办法进行啊,还请各位帮忙

你怎有有这个试验箱啊,貌似周不卖给个人,只卖给学校。

楼主,不用什么ping。我直接连接上去,然后设置IP同一网段,以及子网掩码相同就可以下载NK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现在可以了,是防火墙的问题,我用有线上网怎么还是不行呢 ?还请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huashizhixin 的帖子:
各位大哥,本人使用magicARm2410平台,使用交叉线将实验平台和PC机连接好,设置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从PC机通过IP地址可以ping到实验平台,但是从实验室平台无法ping到PC,实验平台可以ping到自己,这是为什么啊?我想做webservice实验,没有网络我没办法进行啊,还请各位帮忙

你怎有有这个试验箱啊,貌似周不卖给个人,只卖给学校。

楼主,不用什么ping。我直接连接上去,然后设置IP同…

我是学校的学生

网友:
能ping通,为什么不能访问网页啊?还请帮忙

网友:
网关设置正确吗,还有那个dns呢

网友B:
你的网络环境是怎么样的?就一台PC通过ADSL上网?还是PC和设备都在一个局域网内,通过服务器上网的?
你的PC有开Internet共享吗?设备IP是通过DHCP获得的吗?
好多细节你不讲清楚我们也知道你为什么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网络环境是怎么样的?就一台PC通过ADSL上网?还是PC和设备都在一个局域网内,通过服务器上网的?
你的PC有开Internet共享吗?设备IP是通过DHCP获得的吗?
好多细节你不讲清楚我们也知道你为什么上不了网

你好,感谢回答,PC和PDA是在通一个局域网的,PC可以访问网络,PDA dns是手动设置的,应该没有问题,网络是学校的局域网,无需拨号,插上网线就可以上的

网友:
看看你的试验台的IP地址是不是被服务器禁止了。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从外面抱一个笔记本进来,然后设置跟试验台一模一样,看看能不能上网。。。

网友:
回复楼上,可以的
是不是wince系统的问题啊 ?

网友:
Wince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你的IE什么还少加了组件,我随口说说的
因为我们的平台通过WIFI上网很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那可能是组件的问题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