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禁止Wavecom 的 GSM 模块 自动休眠?

楼主:
我用 Wavecom 模块收发短信,可是如果过一段时间不访问它,模块就自动进入休眠了,再发短信就返回 ERROR ,而且本来已初始化好的“来短信直接写串口”也变成了存到卡上,一直发送 AT+CSQ 指令访问信号强度也不行。有大侠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这个问题烦死我了!

网友:
没做DTR唤醒吗。设置了CNMI也会变化,这好像不仅仅是suspend吧,看起来数据都丢了。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难不成是 模块复过位 或者 断过电?
nbcool 朋友提醒,单纯的 suspend 不会丢失 CNMI 设置是吧,
还有 DTR 唤醒是怎么回事?我用了硬件流控制,能自动进行 DTR 唤醒吗?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到 这里 看看  bbs.sendsms.cn

网友: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设备已经重新启动了。

网友:
不停检查是否有短信

网友:
你的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自动休眠

网友:
看门狗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激活一下,

网友:
我用的MC35i,现在是想让它休眠然后用的时候唤醒,可是不知道怎么唤醒啊。。。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