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问题,FLASH存在坏扇区,U-BOOT应该怎么修改 ...

楼主(2008-04-10):
[求助]遇到问题,FLASH存在坏扇区,U-BOOT应该怎么修改跳过这个扇区?
我向FLASH烧ramdisk.image.gz的时候,遇到坏扇区,怎么办? 是跳过还是直接这一段扇区不要,ramdisk.image.gz烧到后面,但是我想这样是要在U-BOOT中做修改,还是image中做修改?U-BOOT引导LINUX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还有要如何修改?
怎么样
linux
FLASH
如何

网友A:
flash是按照sector擦除写入的,坏了一点整个sector就不能用了
要是想跳过去的话,得改动flash的驱动
或者直接从坏的扇区后面开始存放,如果后面空间足够的话
关于uboot如何引导Linux内核可以参考《U-boot在AT91RM9200上的全线移植分析》第四章《四 U-boot如何引导Linux内核启动?》
http://blog.eeworld.net/sailor_8318/archive/2007/10/11/1820904.aspx

网友B:
从坏的后面开始,改uboot的起始地址应该可以。还要看你的cpu是什么类型的,arm是0x0开始吧,powerpc不是,第一局是一个汇编的跳转指令,这一句也要改成相应的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