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USB口的最大电流500ma需要在驱动下设置吗??

楼主(2008-02-13):
问下各位,USB口的最大电流500ma需要在驱动下设置吗??
问题1、)我在自己的机器上接sp2102芯片的设备加51欧姆的负载,5.0伏特的电压被拉低到4.2伏特;正常吗???
问题2、)5个51欧姆的并联接入,5.0伏特的电压被拉低到2.6伏特;正常吗??
问题3、)usb协议里说枚举的时候可以申请大功率(由100ma开始最多到500ma),需要设备和系统驱动一起加参数设置吗?
如果哪位了解CP210X的芯片,请告之!我用它转RS232口通讯用。
芯片
通讯

网友A:
问题3、)usb协议里说枚举的时候可以申请大功率(由100ma开始最多到500ma),需要设备和系统驱动一起加参数设置吗?
回答这个问题,最大的电流是在Config_Descriptor 中设置的。

网友B:
谢谢!
那就是说,需要在设备(我用的CP2102芯片)和驱动里都要设置吗??驱动用的是芯片厂家提供的!
我用软件看了一下USB口的配置,USB口已经设置为总线供电最大电流500ma;
可是接上负载以后还是电压会掉下来到2.8伏特(负载为11欧姆)
USB调试软件我已经上传了: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53659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53659

网友C:
3是硬件决定的,具体说是固件

网友D:
功率电流是协商解决的,不能算硬件吧!!!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
总结如下:
1\ 片子上设定功率的功能没起作用.只要接上大功率设备就可以使用500mA
2\ 电压被拉低的原因为 USB数据线电阻过大(单线4欧左右). 由于自己疏忽才没发现问题.多亏我公司刘工指点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