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C在platform builder中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5-30):
CEPC在platform builder中是什么意思啊?
和Emulation(仿真)放一起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请指教,谢谢哦
仿真
builder
我不知道

网友A:
是指硬件开发平台

网友B:
CEPC:A BSP for a Windows CE PC-based hardware reference platform. The platform uses the OS based on the x86 architecture.
Emulator:A BSP for the Emulator platform. The platform uses the OS based on the x86 architecture.
请看它的描述

网友C:
就是CE在PC下的BSP

网友D:
你可以用一台电脑作为嵌入式设备来使用。

网友E:
CE在X86平台下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