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误码仪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请教误码仪的问题~~
请问有人做过误码仪吗?最近在做一个误码仪,有个问题卡在那边,问题是要我产生误码,之后就是让我检测误码,码型为NRZ,RZ,AMI,HDB3码,关于NRZ,RZ码我就不知道了,这种码还能判断误码?
检测

网友A:
所有传输都会存在误码,丢码的现象,无非是个比率差别。哪怕理论上万分之一的误码率,在实际中都是会碰到的,因为数据量大。而且一旦应用环境的改变,这个比率会被无限放大的。
要产生误码,就得自己设计了。
比如来一个控制命令,不返回,模拟信号中断
或者来一个命令,返回一个错误的,不在协议里的数据过去,模拟传输过程产生信号突变,就是误码了。应该返回0x1A,你返回个0x1B。

网友B:
自己设计误码插入功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