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单片机书中的问题,本人初学,大家指教,在线等,谢谢了,很急,谢谢了!!!!!

楼主:
大多数51 系列单片机都有看门狗当看门狗没有被定时清零时将引起复位这可防止程序跑飞

-------------------------------------------程序跑飞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本人很菜,大家举个例子,谢谢了。

======================================================================================================

很初级的问题:
              SRAM,RAM,SDRAM有什么区别?本人很菜,大家不要笑话。谢谢了!

======================================================================================================

对DATA 区的寻址是最快的所以应该把使用频率高的变量放在DATA 区由于空间有限必须注意使用DATA 区除了包含程序变量外还包含了堆栈和寄存器组

-----------------------------是寄存器组就是这段RAM还是寄存器组映射到这块地址空间?

======================================================================================================

当你的内部堆栈溢出的时候你的程序会莫名其妙的复位

-----------------------------------------------程序复位是什么样的,从头开始执行吗?

======================================================================================================

可对除BDATA 和BIT 段之外的其它数据段采用以上方法寻址通过包含头文件 absacc.h来进行绝对地址访问

----------------------bit段是什么?是指可位寻址的段吗?

======================================================================================================

代码段的数据是不可改变的8051 的代码段不可重写一般代码段中可存放数据表跳转向量和状态表

-----------------------------------------数据表和状态表都是干什么的?要是状态表是保存状态的,不能改变那怎么保存状态,还有什么用?

======================================================================================================

su0

网友:
无语了,
程序跑飞就是说单片机在外界的干扰下PC指针装入意外的值而使程序打乱, 而看门狗就是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把单片机复位

网友:
SRAM,RAM,SDRAM有什么区别?本人很菜,大家不要笑话。谢谢了!
---------------------------
ram 就是...ram.....内存..可以随时更改其数据,掉电丢失.
SDRAM waitcycle很小的ram,速度比较快.

网友:
当你的内部堆栈溢出的时候你的程序会莫名其妙的复位

-----------------------------------------------程序复位是什么样的,从头开始执行吗?
-----------
是的,但是需要有watch dog才行

网友:
当你的内部堆栈溢出的时候你的程序会莫名其妙的复位

-----------------------------------------------程序复位是什么样的,从头开始执行吗?

内部堆栈溢出会使程序跑飞,如果有看门狗,就会复位,复位自然就从头开始执行咯

可对除BDATA 和BIT 段之外的其它数据段采用以上方法寻址通过包含头文件 absacc.h来进行绝对地址访问

----------------------bit段是什么?是指可位寻址的段吗?

没错,应该使可位寻址的段

-----------------------------------------数据表和状态表都是干什么的?要是状态表是保存状态的,不能改变那怎么保存状态,还有什么用?
都是些常数呗,比如说正弦表什么的,状态表可能就是指从存放可能存在的状态,这些状态是固定的

网友:
当你的内部堆栈溢出的时候你的程序会莫名其妙的复位

-----------------------------------------------程序复位是什么样的,从头开始执行吗?

内部堆栈溢出会使程序跑飞,如果有看门狗,就会复位,复位自然就从头开始执行咯

=====---------------=========-----------========是否可以详细解释并介绍一下看门狗,看过相关的东西,但是还是不明白。大家指教了。不要笑话,o(∩_∩)o...哈哈,本人很菜,大家指点一下。

======================================================================================================

对DATA 区的寻址是最快的所以应该把使用频率高的变量放在DATA 区由于空间有限必须注意使用DATA 区除了包含程序变量外还包含了堆栈和寄存器组

-----------------------------是寄存器组就是这段RAM还是寄存器组映射到这块地址空间?

======================================================================================================

SRAM,RAM,SDRAM有什么区别?本人很菜,大家不要笑话。谢谢了!
---------------------------
ram 就是...ram.....内存..可以随时更改其数据,掉电丢失.
SDRAM waitcycle很小的ram,速度比较快.
-----------------------------------------------------是否可以解释一下SRAM,谢谢了。

网友:
SRAM Static RAM 数据不会因为掉电丢失的RAM,一般比较贵,......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大家帮忙了!!!!!!!!

网友:
对DATA 区的寻址是最快的所以应该把使用频率高的变量放在DATA 区由于空间有限必须注意使用DATA 区除了包含程序变量外还包含了堆栈和寄存器组

-----------------------------是寄存器组就是这段RAM还是寄存器组映射到这块地址空间?
==================================================================================================

很明显你看书不仔细,鄙视一下你,DATA 区指包含特殊寄存器在内的内部寄存器的总称。相对的还有CODE区。

----------------------------------------------------

当你的内部堆栈溢出的时候你的程序会莫名其妙的复位

-----------------------------------------------程序复位是什么样的,从头开始执行吗?

内部堆栈溢出会使程序跑飞,如果有看门狗,就会复位,复位自然就从头开始执行咯

=====---------------=========-----------========是否可以详细解释并介绍一下看门狗,看过相关的东西,但是还是不明白。大家指教了。不要笑话,o(∩_∩)o...哈哈,本人很菜,大家指点一下。

==================================
汪,汪,汪,汪,汪,

简单的说,看门狗就是一个RC振荡器,又可分为内部(单片机内)和外部(单片机外)狗,你可以设定一个狗的预定时间环,比如2秒,1.5秒,1秒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环之内你必须;1,通过清除内部狗置位的寄存器,防止复位产生。或者 2,输出一个电平给外部狗,防止复位产生。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我也感觉看书的话很多书说的不仔细会有很多问题

要重复看很多相关内容的书才有点感觉...

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器,计数到了就把程序复位重新开始,正常的程序会有让看门狗重新计数的操作,不让看门狗
做复位程序的操作.如果程序跑飞,就是不正常运行了,看门狗在计数满后就会发现没人管它,就会复位,程序就会
再重新正常运行.至于程序为什么会跑飞..估计是有干扰吧

至于DATA,bit什么的,在单片机的C语言这方面的教材上应该会说到

网友A:
number321老兄是否可以解释下看门狗和普通的timer有什么区别?照你说的普通timer也是在做这些东西。那看门狗有什么特别呢?

网友:
学习学习

是不是看门狗会自动复位而timer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mber321老兄是否可以解释下看门狗和普通的timer有什么区别?照你说的普通timer也是在做这些东西。那看门狗有什么特别呢?

区别就在于看门狗定时器溢出了会复位CPU,而TIMER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