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2c的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
各位好,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高手门。我们的手机是通过i2c往pmu相应的寄存器写值来控制马达和背光。现在这款机子,马达和背光的硬件电路设计和驱动设计都和以前几款手机一样,没做任何改动。只是在这个新项目里添加了一个新的硬件OLED用来做些额外的显示作用,它也是挂在pmu的i2c上。经过近段时间的测试,发现几个问题,手几的马达有时候会突然震动,背光有时候会灭掉,我做个测试,当我按手几的按键时候,手机程序就会updata一次界面,然后又往控制背光的寄存器里写次值(0x1f,即输出3.2 V的电压,那么此时屏是亮的),我一些完马上把值读出并打印出来看。我就这么一直按,程序一直打印出寄存器值,前面几十次都对的,但是突然就发现,所写和读出来的不一样(写的是0x1f,读出来的是0x11,电压降低,屏就暗了)。马达自己震也是由于寄存器被修改导致的,我量的它的电平被拉低了。我现在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