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CB板上怎么接屏蔽线?

楼主(2008-05-15):
请问在PCB板上怎么接屏蔽线?
我的PCB板上要测一个nA级的电流(低频),文献上说信号源输出电流到检测装置这一段要用屏蔽线屏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在PCB板上画屏蔽线,也不知道画好后屏蔽线是怎么接(或者焊)上去的。
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屏蔽线
不胜感激
我不知道

网友A:
一般PCB上的屏蔽线就是指地线(GND),在需要保护的信号线两边,都专门走一条GND线,确保与周围别的信号先隔离。
另外,最好确保需要保护的信号线的上层、下层也都是GND,不要有别的信号,尤其不能有平行的别的信号。这在多层板要特别注意。

网友B:
我的PCB是单层双面板,所以顶多下层弄成地,周围做一下包地处理,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效果行不行?
不用屏蔽线的话不知道避磁效果如何?

网友C:
希望能和各位在一起讨论,一起学习进步。 本人新建一个QQ群 10770977 。

网友D:
通常俺都是将空余地方全敷上地,包地之后会引起阻抗变化,所以包地的影响要预先注意。

网友E:
其实我之前画的一个板子上也是将空余地方全部铺铜

网友F:
不是简单的铺铜,而是专门走好这条检测线,然后在两边按等距走相同的GND线,如果空间够,可以走足够大的GND平面。
GND线(面)和检测线的边距(不是间距)宽度,一般等于检测线本身的宽度。
另外,GND线(面)要和上下层的GND层良好连通,最好是在最靠近检测线的地方,每边都打上等距的一排过孔。
检测线要尽量短,出线点最好紧贴着测试设备引脚,这样足够短了,被影响的可能性也最小。
因为是nA电流,那么需要根据板厚,铜箔厚度,检测线的长度,参考GND层来计算相应的阻抗,就像做射频时那样计算。不然nA这么小的电流,很容易就消耗在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