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rial KITL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
环境 PB5.0 + DNW
按照手册向导生成nk.nb0文件,编译没有错误,下载nk.nb0文件到目标板的0x32001000地址,运行结果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02f2dc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KitlStart : SERIAL
+S3C2440UART_Kitl_Initx
   pAddress = 0x50000000
   BaudRate = 0x1C200
   DataBits = 0x8
   StopBits = 0x1
   Parity   = 0x100
-S3C2440UART_Kitl_Init

我怀疑OALKitlInit()没有调用正确,在源程序中更改如下:
if(!OALKitlInit (szDeviceId, &kitlArgs, &g_kitlDevice))
                KITLOutputDebugString("kitlinit fail!\n");
KITLOutputDebugString("ok\n");

但是上面的信息显示明显没有执行到这一语句。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补充:硬件连接的时候,串口的DTR和DSR没有连,但是给的SMDK2440上面的典型连接是连上的。请问KITL是怎么使用串口的?没有DTR和DSR可以不?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DTR和DSR是用来判断是否有设备连接的,那么我目前不想让它判断,程序里面应该怎么改?我看2410的硬件连接图就没有连这两个信号。

网友:
我没有你的环境,无法从你的代码判断,根据经验简单说一点
1 serial的串口和debug信息的串口不能是同一个硬件串口;
2 基本上参考BSP的serial代码拿过来就是直接能用的,看看自己是不是串口控制器弄错了,或者PB编译没有带KTIL支持等一些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