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2410s平台如何采集一帧图像并压缩成jpeg格式储存

楼主:
如题
向各位大虾们求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你看下驱动程序

网友:
真的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采集一帧图像,是什么图像?来源哪里?
压缩jpeg并存储就很简单了,图像显示和压缩代码到处能找到,比视频的容易做。一般都是给一个buffer地址,保存的是图像来源,再给一个buffer地址,就会保存压缩后的jpeg。再用文件操作保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集一帧图像,是什么图像?来源哪里?
压缩jpeg并存储就很简单了,图像显示和压缩代码到处能找到,比视频的容易做。一般都是给一个buffer地址,保存的是图像来源,再给一个buffer地址,就会保存压缩后的jpeg。再用文件操作保存就行。

是从摄像头(网眼2000)采集的视频图像 采集后得到帧图像数据的指针地址 图像格式应该是bmp的

大侠帮帮忙啊

如果有相应的文档可以发到我的邮箱yehua004@163.com

感激涕零

网友:
摄像头是USB接口的?还是标准摄像头接口的?
USB接口的摄像头,一般都带了jpeg压缩的,出来的格式就是jpeg的。

网友:
是USB接口的 but貌似没有直接压缩jpeg 郁闷啊。。。。。。

网友:
可以确定我那个摄像头不支持硬件压缩,它的芯片ov511的是rgb的位流,而市面上大多是摄像头是这次zc301的,是jpeg编码的位流。。。。。

网友:
算了 还是给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