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中断接收的一串数据要存起来再发送,怎么定义 ...

楼主(2008-10-13):
菜鸟问题:中断接收的一串数据要存起来再发送,怎么定义这个数组
如题,在串口中断中要接收一串193个数据的字符串,怎样定义一个数组来存储这个字符串,中断里暂时把字符串存在接收缓冲器里,在中断外怎么定义个数组存储?或者存在EEPROM里面,那里面可以定义数组吗?
数据
存储
缓冲器
字符串

网友A:
定义个全局数组即可

网友B:
在中断外怎么定义个数组存储?
可以像1L说的定义个全局的数组,
如果单片机资源比较紧张的话,这个方式很郁闷
或者存在EEPROM里面,那里面可以定义数组吗?
在EEPROM里,单片机不能直接访问,
但是,可以把它定位写到特定的空间里就可以
不过EEPROM的速度比较慢,在用的时候,串口要有足够的缓冲,还有足够慢的速度
呵呵,以防数据丢失

网友C:
可以这样
volatile char buffer[200];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在中断中引用了,在中断中操作的全局变量最好声明为volatile,告诉编译器对变量引用的不要使用这个变量的副本,中断程序属于后台程序,如果使用了副本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另外编译器一般不支持在EEPROM里定义变量。你可以自己把它写进EEPROM里。

网友D:
EEPROM,当程序一直运行,读写10万次就挂了吧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结贴,分少别介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