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连看游戏能写入单片机吗?

楼主(2008-11-11):
连连看游戏能写入单片机吗?
连连看游戏能写入单片机吗?
还有一个50M的程序能写入单片机吗,单片机最大的程序空间最大为多少容量?
求助各位大虾
程序
最大的
游戏

网友A:
如果你人为ARM9是单片机的话,那没问题....

网友B:
看什么单片机了,8位的好像没有这么大寻址空间的。

网友C:
可以,可你得要加油啦

网友D:
50M不能做为一个参考标准
因为,还有图形资源,系统库等等
具体看你在手持设备上的实现了
呵呵

网友E:
这话问的,看你是什么样的单片机,看你的flash有多大,单片机是否能够访问到这么大的空间。
如果满足就可以写入,但写入有什么用呢,
你是想正常运行的话,还需要图形支持,做好图形接口,
你的系统需要有足够的内存,才可以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想要速度快的话,还需要你的单片机的主频足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