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mage返回失败

楼主:
CString str = "D:\\zxh\\111\\res\\sa.bmp";
HBITMAP bim = (HBITMAP)LoadImage(AfxGetInstanceHandle(), str, IMAGE_BITMAP, 0,0,0);
if(bim == NULL)
{
   DWORD errno = GetLastError();
   return;
}
总是返回ERROR_RESOURCE_NAME_NOT_FOUND错误,
vc里原来LoadImage最后一个参数用LR_LOADFROMFILE,但是在wince里就编译不通过,LR_LOADFROMFILE不认,为什么?
那我该怎么用??
我就是想做个类,类里面有个函数是画bmp的.CClientDC的指针也传到了类里面.是不是AfxGetInstanceHandle(),有问题呢

网友:
如果加载UI图片的话,可以这样做:
在资源里把图片添加进去: Resource Files 文件夹下把.rc的文件打开

IDB_RESOURCE          BITMAP                  "sa.bmp"  (和.c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在程序中这样用:
HBITMAP hBG=LoadBitmap(hInstX,MAKEINTRESOURCE(IDB_RESOURCE));

网友:
CString str = "D:\\zxh\\111\\res\\sa.bmp";

路径有问题。。
ce下没有盘符的。

根目录就是L"\\"

网友:
哦,明白了.
我在evc的模拟器上试的,那我怎么把图片倒到模拟器上啊?

网友:
楼主看一下,你的编译环境,LoadImage这个函数好像只有在windows mobile5.0以及windows mobile5.0以上才能调用,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这个原因

网友:
模拟器上有 文件共享的设置八。

网友:
啊,我是wince4.0啊,那就不行了?那我怎么加载图像啊

网友:
我把bmp拷到模拟器了,可是还是出来没找到文件的错误.
不想把图像加到资源里面,因为图像可能随时会变的,
我还能用什么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