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0串口打开成功,获取参数失败

楼主:
代码如下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已经打开,直接返回
        {
                return TRUE;
        }

        m_hComm = CreateFile(_T("COM1:"), //以同步读取方式打开串口COM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允许读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而不是创建
                0,
                NULL);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无效句柄,返回。
        {
                return FALSE;
        }

        //配置串口,得到打开串口的当前属性参数,修改后再重新设置串口。
        DCB portDCB;
        portDCB.DCBlength=sizeof(DCB); //DCB结构大小

        Sleep(1000);
        if(FALSE == GetCommState(m_hComm,&portDCB))//默认串口参数
        {
                DWORD mmmm= 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CreateFile的时候成功,
GetCommState的时候就失败,
返回为0,GetLastError为1;
我使用的是2410的板子,添加了三串口驱动,禁用了调试串口,三个串口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m_hComm = CreateFile(_T("COM1:"), //以同步读取方式打开串口COM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允许读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而不是创建
        0,
        NULL);
注意你的上面程序中的第二行,“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这是或,
而此处的参数应该是按位或,所以,去掉一个竖线就ok了。

网友:
恩,谢谢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