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下 怎么获得dir的结果啊?

楼主:
1. 不能将dir结果存放到文件里. 如果存在文件里,那么当结果是很大的时候,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2. ce不支持管道技术.

原先设计:
写好dir命令到bat文件(内容为: dir /o-D \harddisk2\data /s>windows\listtemp.txt),然后利用ShellExecuteEx执行bat文件.
利用WaitForSingleObject(si.hProcess,INFINITE);等待执行完毕
然后再打开listtemp.txt文件进行分析..

但是实际上文件内容并没有完全写入,结果导致分析失败.

初步设想,如果存到内存映射文件里,但是不知道怎么关联.

哪位高手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
放到内存文件中?你怎么获取dir后得到的东西呢?

不如直接自己实现dir的功能

网友:
呵呵, 那有好的算法吗? 我做了一个,结果很慢.

网友:
哈哈~,我每次都是现查找的,速度还可以

只是显示的时间,做些处理

网友:
直接用findfirstfile?

dir用的频繁的话不会慢吗

网友:
findfirstfile速度还是比较慢的,由于要排序.. 所以必须先得将全部文件名获得. 利用find的话, 再做个排序, 是很慢的.

网友:
dir的结果不保存在实际的文件里的话,程序是无法对结果进行取用的。

不如自己实现文件树遍历,算法自己写,一次遍历过之后,保存在固定的内存空间,以后随时调用,并开一个专用线程进行维护。

根据你的应用的强度,决定了算法的可实现性及复杂度。如果文件树的改变会很频繁而且很快,那么此方法要实现便捷快速的查询很难。

只要你的应用中文件树相对稳定,变动的速率不快,那么此方法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折中了写在文件里。 具体可以查看

http://www.winafa.cn/dos_search/

网友:
再顶顶,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记得CE是有console的,难道不能用>的方式?
还有种将console重定向到串口的技术
http://www.cedn.cn/bbs/viewthread.php?tid=16239

如果仅仅是为了dir的话,查找分区表会比FindFile更快。

网友:
NBCool 查找分区信息可以查找到文件信息(如文件名)吗?

还有一点利用什么函数查找啊?

网友:
大猩猩了!!!!!!!! 哇哈哈

准备散分了!

网友:
查分区信息可以查到文件名的,你研究下文件系统格式就行了。以前我是用直接用FAT32格式化U盘之后,就可以用WinHex来打开U盘研究。不过要看看CE下驱动有没有提供直接访问flash的接口。

网友:
以前我是在BootLoader中做的,直接在SD卡上读取文件系统,找到文件名,然后用来升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