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有关WINCE下DS编程

楼主:
下午花了3个多小时搭建DS开发环境
一开始包含头文件 streams.h 出现一大堆的重定义问题 查询资料后是库文件载入优先DX的目录即可
更正后还剩下2个错误
d:\dxsdk\include\strmif.h(6166) : error C2011: '_RGNDATAHEADER' : 'struct' type redefinition
d:\dxsdk\include\strmif.h(6175) : error C2011: '_RGNDATA' : 'struct' type redefinition
有朋友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初上eeworld  没有多少分
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数据结构多重定义了?

网友:
我记得自己玩过,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因为都是SDK里的代码  也不好改
重定义指向一个是DirectShow的SDK 另外一个指向是SMARTPHONE 的SDK
我编译环境是EVC 4.0 PPC 2003
不清楚怎么会指向SMARTPHONE

网友:
不懂你的具体情况啊!你再配置一下,要不先整一个SDK看看!

网友:
CE下的DirectShow编程,不用PC下的DirectX安装包,用CE系统本身的。

所以LZ去链接PC上的DS,当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请问下 91program  CE系统本身的DX包是在什么目录? CE4.2有吗  还是一定要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91program  CE系统本身的DX包是在什么目录? CE4.2有吗  还是一定要5.0

Ce4.2我没有用过,但好像是支持的
我用的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