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后保存桌面的问题

楼主:
wince5,已经实现了hive,但是掉电后桌面上的东西还是不能保存,请问一下能不能实现把桌面啦开始菜单啦这些东西也放在nand里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你看看registry中desktop是windows目录,修改到nandflash的storage的目录看看

网友:
只有在common.reg里面发现这么一段: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xplorer\Shell Folders]
        "Application Data"=LOC_PATH_APPDATA
        "Desktop"=LOC_PATH_DESKTOP
        "Favorites"=LOC_PATH_FAVORITES
        "Fonts"=LOC_PATH_FONTS
        "My Documents"=LOC_PATH_MYDOCUMENTS
        "Program Files"=LOC_PATH_PROGRAMFILES
        "Programs"=LOC_PATH_PROGRAMS
        "Recent"=LOC_PATH_RECENT
        "StartUp"=LOC_PATH_STARTUP
        "Windows"=LOC_PATH_WINDOWS

找不到这个“LOC_PATH”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和HIVE不一样,HIVE是把剩下的空间分出来,但windows目录下的东西还是没办法保存的

网友:
桌面不能保存

网友:
什么都是可以保存的,看如何实现!

网友:
我知道如果用后备电池的话,就能做到不掉电保存,但现在能不能指定一下路径,让桌面不要放在内存里而是放在nand里?

网友:
ok,无意中解决了,本来要找如何配置webserver,却找到这么一个文档,最初居然还是发表在eeworld上的。。。

4.文件夹映射更改
  假设我们要将"桌面"文件夹从根目录(在这里指的是RAM空间)移动到某个外部储存器"HardDisk"中,可以按如下步骤:
  1.将$(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INTLTRNS\0804\common.str文件中的LOC_PATH_DESKTOP宏定义改为"\\HardDisk\\Windows\\桌面"
  2.然后将所有.dat文件中关于LOC_DESKTOP_DIR的选项,全部在windows前添加"\HardDisk",
   如: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LOC_INTERNETEXPLORER_LNK", "\Windows\iesample.lnk")
   改为:Directory("\HardDisk\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LOC_INTERNETEXPLORER_LNK", "\Windows\iesample.lnk")即可.

   如果有创建文件夹的话,也要改:
   如:root:-Directory("\LOC_PROGRAMFILES_DIR")
   改为:root:-Directory("HardDisk\LOC_PROGRAMFILES_DIR")

百度快照可以看~~~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9d1cfe4fece4690a62c0676916d32566c0d16568d3e75f92140d16063fa5e6653657448dca262147ed5e5d99ed2b22695e75a09bbfd90b8be7852858d470726d40db01418845eed61565907acb1ebeb219e5b8f42f91a8cfd3d84957cf56057c86e78b2d53558825&p=882a9344938805fc57ec952747079f&user=baidu

照着改了一下,效果很不错,只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