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支持SOCK_RAW

楼主:
我的是wince5.0,应该支持才对,但是实际上编程的时候
socket( AF_INET , SOCK_RAW , IPPROTO_IP ) ;
得到10044的错误。
该加什么让其支持的?

网友:
可能是你程序哪里的问题,我用5.0编过,没问题,实在不行你可以试一下UDP看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记得以前可以用的,现在突然用不了,而且“在这个地址家族中不存在对指定的插槽类型的支持。 ”这个错误不是系统不支持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在模拟器上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模拟器上运行的?

不是,在板子上运行。

网友:
还是没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
或者有人在wince上使用PacketCE 成功的吗,是的驱动起不来,在PKT_Init里面,NdisRegisterProtocol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