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m驱动如何响应应用程序的写入消息

楼主(2008-12-26):
wdm驱动如何响应应用程序的写入消息
我想写一个虚拟的WDM驱动,然后让应用程序使用DeviceIoControl往这个设备写数据,请问WDM驱动应该如何响应这个写入消息
设备
数据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IRQ,中断请求

网友B:
在驱动Dispacth里面处理不就行了

网友C:
跟windows应用程序的消息驱动一样的,只要你在DriverEntry里注册了相应的IRP派遣函数,他会自动处理的。

网友D:
应该是和一般的消息响应一样吧

网友E:
在WDM驱动的DriverEntry里面注册形如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 = IODeviceIoControlDispatchRoutine;
然后再在IODeviceIoControlDispatchRoutine这支回调函数(当你在driverentry里把函数地址注册给windows后,当应用程式往设备下deviceIOcontrol的command之后,windows会跳转执行此函数)里面接手处理数据写入动作

网友F(2009-02-18):
DeviceIoControl会传入一个控制码
在IRP_MJ_DEVICE_CONTROL派遣函数中获得这个控制码
:code = 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自定义控制码的类型,可读可写,还可以做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