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s3c44b0+ucos+uc/fs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读写文件?? ...

楼主(2008-05-08):
s3c44b0+ucos+uc/fs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读写文件???
使用的s3c44b0+ucos+uc/fs,对文件操作时遇到个问题。如果文件是通过硬件系统建立的,那么可以读写,但是如果是在PC机的windows系统上建立文件,虽然可以打开文件,但是读写时会有问题。例如:在MMC卡中,在PC机上建立了testPC.txt文件,然后将卡插入设备,通过文件系统打开文件,进行写操作时会报错误,错误代码是122。如果插卡后,通过设备建立testArm.txt,就可以对文件进行读写操作。这是什么原因,有用过的兄弟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问题
设备
不胜感激
ucos

网友A:
错误代码122,查看一下122代表什么。
我怀疑文件名可能有问题,或者文件格式有问题,

网友B:
楼上的,我不知道在哪里查,能告诉我吗?文件名应该没有问题,用系统建立的1.txt可以,用PC建立的1.txt就不行。MMC卡是FAT32格式的。

网友C:
在PC机上建立了testPC.txt文件不是Unix格式吧?

网友D:
用UltraEdit 打开PC机上建立的testPC.txt文件
文件-转换-Dos转Unix,再另存个文件试试。

网友E:
谢谢楼上的。是文件编码的问题。如果通过记事本建立文件没有问题。不能直接建立文本文件,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