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测试从硬件发出中断到ISR响应中断的响应时间?

楼主:
由于要求的实时性蛮高的,响应加计算要在8个毫秒内完成.所以想测试一下纯粹的响应需要多长时间.有什么方法或者网页或者哪本书上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
测试从硬件发出中断到ISR响应中断的响应时间。
用示波器就好了。每次时间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啥意义。如果没有其他中断在运行。这个值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最近的一次用示波器,还在学校呢,这都好几年了~

客户要求写报告的
一系列响应的时间都需要在报告中体现

进IST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有时候很不稳,突然变的很大~
看样子只能写在ISR里面了,不过这样子有可能丢中断的吧?

网友:
这个怎么测试?
如果真要测试,你要在驱动中写入记录时间的函数,进入中断就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用示波器侧不了的

网友:
再打听一下Wince的任务切换也是用轮询的方式吧?
时间片是多少?有没有权威网站的链接或什么的?
看了好几个数字了,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

网友:
能测吧
随便找个口触发ISR,然后再ISR里面弄个高低电平什么的,看一下两个的时间差,

网友A:
wince本来就不是RTOS,不能保证实时性很正常呀。
测量吗?用示波器当然可以了。用双踪的,一个接中断触发源,另一个接在一个管脚上,在程序进入ISR后,执行一条改变管脚的电平的指令就好了。

网友:
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用硬件,如逻辑分析仪

硬件信息直接可以测得,在ISR开始处触发一IO,给逻辑分析议测得。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准的响应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本来就不是RTOS,不能保证实时性很正常呀。
测量吗?用示波器当然可以了。用双踪的,一个接中断触发源,另一个接在一个管脚上,在程序进入ISR后,执行一条改变管脚的电平的指令就好了。

此为正解。
至于CE调度器的时间片,MSDN有说明:
Threads run for a specific amount of time, called a quantum, that has a default value of 100 milliseconds. OEMs can specify a different quantu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本来就不是RTOS,不能保证实时性很正常呀。
测量吗?用示波器当然可以了。用双踪的,一个接中断触发源,另一个接在一个管脚上,在程序进入ISR后,执行一条改变管脚的电平的指令就好了。

此为正解。
至于CE调度器的时间片,MSDN有说明:
Threads run for a specific amount of time, called a quantum, that has a default value of 100 milliseconds. OEMs can specify a different qu…

-----------我刚来看了一本书,讲到中断延迟定时库的详细定义,在C:\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INC\Oal_ilt.h

网友:
谢谢大家,我测完了,加个结果就揭帖~
可能在十一后,明晚就请假回家了~~
提前祝节日快乐,给大家拜个晚年~

网友:
ISR 1-3微秒
IST 400以下 微秒
大概测的不保证准确性

网友:
以前的测试程序有点问题,
环境:Wince5.0
     Evc 4.0 + SP4
     CPU x86 P3 400MHZ
     南桥VT82C686B

使用GPO作为测试中断输出口以及相应口
测试使用的BSP为默认的CEPC的Clone,未加载其他额外的。
也就是说未进行优化,也没有负载试验~

中断产生->ISR相应通知GPO 3.2-3.6 us
IST 将其优先级设为 0之后 在14-16 us

挺稳定的~实时性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加载其他程序后怎么样~